台达人机怎么用宏编写CRC16 效验 急急急!!

楼主(2015-07-13):
模块地址    写单寄存器命令   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数值

   01            06              02C6           0001

模块地址    写多寄存器命令   开始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个数  写字节个数   写入字节数值

   01            10              02                 D0          04         00 00 00 0A

上面两种如何通过宏指令实现(改变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数值效验自动生成)

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根据台达PLC的手册,将台达PLC的寄存器地址对应到MODBUS地址,如D0对应装置通讯地址为1000(16进制),高位为10,地位为00。

其次,modbus CRC校验有高低位校验,如果你的数据不不多,可以在宏指令中,一个一个发送,接收。(这种方法比较好!)

最后,改变寄存器的地址,CRC校验码必然改变。你要把CRC校验的流程,即计算过程,写在PLC中,高低校验码数组也要写在PLC中。不建议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根据台达PLC的手册,将台达PLC的寄存器地址对...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