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数据块中的数据如何赋值

楼主(2015-07-13):
DB数据块中的数据赋值方式有哪些,求大神帮助

网友A:
你说的是用MOV赋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用MOV赋值吗?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想知道的如下

DB数据块除了初始值赋值外,在STEP7标准库自带的功能块(加锁)你是看不里面的程序,里面是否赋值你可能不知道.另外,采用符号名进行赋值,采用间接寻址方式赋值,PLC之间通过通讯进行赋值,上位机系统或触摸屏里赋值等等,你都有可能看不到直接的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