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大电流电源测试方法

楼主(2015-07-14):
低压大电流电源特点:

因为直流电源输出电流比较大,二电压比较低,所以对电气连接特性,电子负载的阻值可控范围要求比较高。类似的电源有:显卡类驱动,燃料电池,镍氢电池和超级计算机的CPU供电系统。

推荐以下措施方法:

1、直接使用费思的电子负载,此负载需要特殊定做,负载短路内阻控制在0.5毫欧姆以下,恒流带载内阻在1.5毫欧姆左右。

特点:没有引入任何其他设备进入测试,对测试结果没有影响,可以完成所有参数的测试。

缺点:如果负载输入端电压过低,可能带载不到设定值。

2、抬高电压法:使用一个输出电流能力超过被测电源或者电池进行测试。与被测电源进行串联来抬高负极电位。

使用电池进行测试是影响最小的,铅酸电池最差,铁锂电池次之,镍氢电池最好,电池可以选择单节,但是要超过200AH的电池。

特点:电池输出干净,对电源正常输出影响不大。

缺点:电池相当于很大的电容,会使电压输出纹波测试值偏小。不允许带电池短路测试。不能测试电源的短路测试。不能长时间测试(因为电池容量有限,没办法进行温升测试和耐受性测试)

使用另外一个电源,(电流输出能力高于被测电源值),进行串联测试。

特点:价格便宜,可以长时间工作。

缺点:无法做短路测试,串联电源会与被测电源形成干扰,会使实际纹波值变化,会引起过电流保护点和保护时间变化,不能进行电源响应速度测试。会影响输入端的PF值,影响共模干扰。由于串联电源的功率远大于被测电源,会使测试精确度变坏。实际测试光伏电池,采用电源串联,实际PMAX和FF值,没办法得到稳定的结果(重复测试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