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漏保开关老是跳闸

楼主(2015-07-14):
最近家里的总开关总是跳,是带漏保的,但是插座的漏保开关不跳,大家帮忙想想有哪些原因

网友A:
漏电指示键弹出吗?有些漏电保护器有个漏电指示键有的没有。如果指示键弹出漏电了。没弹出直接跳开开关那是过载了!关闭所有负载分路一个一个的开关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指示键弹出吗?有些漏电保护器有个漏电指示键有的没有...

弹出了,应该是漏电跳的,我现在怀疑是照明的零线漏电,或是开关有问题,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网友B:
是不是线路有破损的地方

网友C:
家里负载都断开来?还是跳闸吗?

可以一相一相排除,先排除自己的电气设备,再排除漏电开关,最后线路,

线路都是隐蔽工程,很难会坏掉的吧

最大可能还是负载

网友D:
我怀疑是线破了  对地短路了   或者负载处螺丝松动   碰触短路了

网友E:
  直接更换这个开关了,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负载都断开来?还是跳闸吗?可以一相一相排除,先排除...

可是跳闸跳的没有那么频繁,有时一天跳两回,有时两天跳一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家里负载都断开来?还是跳闸吗?可以一相一相排除,先排除... 内容的回复!可是跳闸跳的没有那么频繁,有时一天跳两回,有时两天跳一回

如果怀疑线路有漏电拔除所有负载。照明灯留着,将漏保输出两根线对调下。合上开关此时如果是立刻跳闸就清楚了。如果不跳还是老样子基本就是漏电开关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家里负...

那要是跳闸的话是不是就是漏保的小按钮不弹出来,只是断路器跳

网友F:
同时用电量过大了吧?自己没注意,这种可能会引起跳闸的

网友G:
看看总开关容量是多少?是不是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