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能不能开路运行

楼主(2015-07-14):
各位大神请问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能不能开路运行,不能的话是为什么

网友A:
可以啊,不过要做好防护措施,别短路和误碰

网友B:
不能。因为或产生很高的电压有触电的危险!变压器原理可以来分析。它是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过要做好防护措施,别短路和误碰

这是电压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因为或产生很高的电压有触电的危险!变压器原理可以...

那如果做好放防护措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能。因为或产生很高的电压有触电的危险!变压器原理可以... 内容的回复!那如果做好放防护措施呢

因为接的是电流表几乎没电阻相当于短路导线2.5以上,只要不开路就没危险不需要做什么防护。如果需要换电流表只要先将互感器的接线端子先用导线短接然后换表,当安装连线全部完成后断开短接线。只要不开路就没有高电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