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维修步骤有哪些

楼主(2015-07-14):
为了保证高压电机能够正常的进行工作,除了需要按照要求来进行使用操作之外,还需要定期进行高压电机维修,以免故障的发生,保证电机能够一直安全可靠的运行。 高压电机维修的时间也是需要根据电机的形式和使用环境来决定的,下面我们就主要来了解一下高压电机维修的步骤都有哪些。

 ①要及时清除电机基座外部的灰尘和油泥。如果使用环境中有较多的灰尘的话,最好每天都要进行一次清扫。

 ②高压电机维修时,要检查电机的各接线端子,并检查接线盒内的接线螺丝是否存在烧伤和松动现象。

 ③检查各个固定部分的螺丝,并且还应将已经松动的螺母拧紧。

 ④对电机的传动装置、皮带轮和联轴器进行检查,看其是否存在无魄力、损坏的现象,并且还应观察皮带及其连接扣是否完好。

 ⑤为了保证高压电机维修后能够保证良好的性能,要及时将电机的启动设备清洁干净,将外部的灰尘轻擦干净,并且还要擦拭触头,检查各接线不为是否存在烧伤痕迹,看其接地线是否良好。

 ⑥电机的轴承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对其进行清洗,更换润滑脂或者是润滑油,清洗和换油的时间应根据电机的工作情况、工作环境和清洁程度、润滑剂的种类等来决定,一般情况下,每工作3~6个月,就需要对轴承进行一次清洗,并更换润滑脂,当油温较高的时候,或者是环境条件差,灰尘较多的电机都要即使进行清洗和换油。

 ⑦绝缘材料的绝缘能力由于干燥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电机的工作环境十分的潮湿,工作间还有一定的腐蚀气体存在,都会给绝缘性能造成破坏,因此在进行高压电机维修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绕组故障,否则不仅会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还会危及人身安全,因此在电机的使用过程中,应经常检查绝缘电阻,还要注意查看其电机机壳的接地是否可靠。

 ⑧除此之外,高压电机维修还需要保证每年都进行一次彻底的大修,以保证电机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