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电机发热因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5-07-14):
影响电机发热因素及处理方法 电机定、转子之间气隙很小,这样就不难使定、转子之间相碰而发热。中小型电机的气隙通常是 0.2mm~1.5mm。气隙大的话,励磁电流也要大,这样电机功率因数就会发生变化;气隙过小的话,转子有可能发生摩擦或碰撞,电能转变的动能有一部分继续转变为热能了。通常情况下,如果轴承严重超差或者端盖内孔磨损变形,使机座、端盖、转子三者不同轴心引起扫膛,这样就极易造成电机发热,还可能出现烧毁的情况。解决方法:当看到轴承有磨损的时候,要及时换上新的轴承,定时更换端盖,还要作相应的刷镀处理,其中不太难的就是给端盖镶套

。 2.2 电机的不正常振动或噪音容易引起电机的发热。 电机如果在运行中振动异常,很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因为转子动平衡性差,轴承有磨损、出现异常声音,转轴发生变化,紧固件发生不同程度的松动,不能紧固零件或者是电机安装地基比较崎岖、没有进行合理安装等,也可能是机械端传递过来的,振动除了会产生噪声外,还会造成额外负荷。解决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照问题进行排查和清除。

 2.3 轴承无法正常运转,如轴承磨损、缺油,造成无法正常工作,导致电机发热。解决方法:实际操作过程中,判断轴承工作是否正常,通过听声和温度进行判断。在检查轴承端温度有没有超出正常的波动范围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检测,也可以用温度计来检测;也可用听棒敲击轴承盒,如果有冲击声发出,说明可能有滚珠轧碎的情况,如果是咝咝声,说明轴承缺润滑油了,通常情况下,电机内的润滑脂的使用时间不应该超过电机运行 3000 小时~5000 小时。

2.4 源电压偏高,励磁电流增大,电机会过度的发热。 如果电压太高了,就非常有可能给电机的绝缘效果带来较大的影响,这样就很可能将其击穿。如果电源电压太低了,就会造成电磁转矩非常小,如果负载转距没有减小,转子转数过低,这种情况下会使转差率变大,进而导致电机过载而发热,如果过载的时间很长,就会使电机减少使用寿命。如果三相电压不对称,也就是说一相电压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都会造成某相电流过大,电机发热,而且转距变小也会产生一种“嗡嗡”的声音,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使绕组发生破坏。解决方法:不管是电压偏高,还是电压偏低,再或者是三相电压不对称,这三种情况都能够导致电流增加,进而使电机发热,最终造成电机的损坏。

 2.5 组短路,匝间短路,相间短路和绕组断路引起的发热。绕组中相邻两条导线间如果不能保持良好的绝缘,使两导体相碰,这种情况叫做绕组短路。电机绕组断路是指电机的定子或转子绕组碰断或烧断造成的故障。不论是绕组短路或断路都可能引起电机发热甚至烧毁。解决方法:发生这种情况后必须立即停机处理。检查后能否局部修复,大面积短路或短路难以修复的重绕修理。

2.6 物料泄露进入电机内部,使电机的绝缘降低,从而使电机的允许温升降低。如果电机内部由于从接线盒处漏入了固体物料或粉尘,这些粉尘或者是固体物料会渐渐进入到电机定子、转子的气隙之间,造成电机扫膛,直到磨坏电机绕组绝缘,进而损坏电机,甚至是毁坏电机。当液体和气体介质泄漏进入电机内部,电机就会直接跳闸。下面我们介绍几种电机液体和气体泄漏有的几种表现形式:①各种容器和输送管道泄漏、泵体密封泄漏、冲洗设备和地面等。如我公司洗瓶机碱液泵曾经由于机械密封磨损,水进入电机内部而烧毁电机。②机械油泄漏后从前端轴承盒缝隙中进入电机。③与电机相连的减速机等油封磨损,机械润滑油顺着电机轴进入,在电机内部积聚后,溶解电机绝缘漆,造成电机绝缘效果越来越差。解决方法:当看到电机有漏油现象时要及时更换新的。通常情况下可以使用灯泡或碘钨灯泡来烘烤,用 500V 兆欧表测量电机三相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值,要求电阻值高于 0.5MΩ 才可使用。

 2.7 大约超过 50% 电机烧毁都是因为电机缺相运行引起的发热。缺相的情况下,电机是无法运行的,就算能运行,转速也会很慢,或者转动无力,电流增大发出“嗡嗡”的响声。若轴上负载还是之前那些,那么此时的电机就会出现严重过载情况,定子电流会比额定值高出 2 倍,而且有可能会更高。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导致电机发热甚至烧毁。解决方法:要想做到不使电机在缺相的情况下运行,不仅要选好,并且合理安装低压电器和保护装置,在操作上还要注意不能违反相关的规定,敷设馈电线路,要定期检查和维护。

 2.8 非机械电气故障引起的发热。当电机温度升高是因为某些非机械电气故障原因时,是有可能造成电机故障的。如环境温度高,电机风扇坏掉或丢转或风帽被堵,散热片污垢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