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三菱FX-3GAPLC,通信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14):
mcgs与三菱FX-3GAPLC,通信有时候能通上,有时候突然就通不上了

楼主:
求大神帮助,PLC是60个点的。

网友A:
检查一下触摸屏输入的24V电源。我前几天买到垃圾开关电源,正极与机壳地相连,搞的通讯不上还把我PLC的通讯端口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