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R400局域网问题

楼主(2015-07-14):
单位的Honeywell DCS系统问题出了点问题,请教各位专家啊,有一台操作站连不上局域网了,不能操作了,就是Honeywell FTE Adapter网络连接显示网络电缆拔出,但是查看了交换机和电脑两端的网络指示灯都是闪烁的。请教问题怎么解决啊。请各位控制系统专家帮忙出出主意啊,小弟刚接触这软件不久啊,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IP地址设置中网段有问题

楼主:
谢谢,检查了,发现IP地址里的网关那一项设置不进去,设置完点确定,再打开又变成空白了。。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IP地址设置中网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