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的组态软件如何使用开机设置MODBUS 的波特率

楼主(2015-07-14):
维控4.3寸HMI如何实现在开机后对modbus的波特率进行设置?

网友A:
设定波特率,应该是在编程软件里设定!

网友B:
可以进入后台修改,方法:长按屏的右上角,进入后台后选择Setup HMI/设置,进去后再选择对应的COM口进行修改通讯参数。

网友B:
可以进入后台修改,方法 长按屏的右上角,进入后台后选择Setup HMI/设置,进去后再选择对应的COM口进行修改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