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常见故障的现场应急抢修法

楼主(2015-07-14):
    柴油电喷发动机的故障好象有很多,其实归类起来也就是那么几种,现在我们探讨下如何进行一些常规检查。

    故障现象大致可以分为:发动机不启动,启动困难,转速不稳,功率不足,冒黑烟,冒白烟,机油内有水,机油内有柴油,冷却液内有柴油,冷却液内有机油,电路故障,下面我们大致做些判断。

首先,设备出问题的话要判断出是整机的问题还是发动机的问题,在没有专业的设备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些简单的排除,电路和机械,当接通电源后马达不动,一定要手动盘车二圈,确定没硬点后在做以下检查。

   电路排除首先需要确定设备的电源有问题否,找一万用表测量电瓶电压,当马达启动的情况下电压不低于19V,否则更换电瓶,确定电瓶没问题后监测设备的控制面版,有无故障代码,如果有代码,处理代码故障。无代码时,将万用表处于PWM挡,测量喷油器的接线,有信号说明是发动机本身的问题。没信号一般是整车的问题,这个在别的篇章里再解释,机械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发动机的启动转速观察,如果发动机的启动转速高于200转时,一般是发动机的故障,低于200转检查马达没问题的情况下,就需要检查整机是否拖车

   当确定是发动机的问题后,需要做的首先是回顾,在设备出问题前我们做过什么,比如:刚加的柴油,做了250小时保养,或者刚焊过什么东西,如果什么都没做,需要检查以下项目:进气是否通畅(主要是空滤是否太脏),燃油是否正常(是否含水 结腊,滤芯是否堵塞)燃油压力是否正常。机油质量如何(CAT的机油滤芯不存在堵死后不启动的问题),机油是否太粘,电路是否有故障代码,如果这些都做完了就要进行下一步了。在作业时无征兆停车也需要盘车二圈确认没硬点!如果是在工作中停车或距离上次停车时间不长,我们就需要在起车时给些启动液了,如果可以顺利启动一定要给到最大负载试车,这时我们关于发动机不启动或启动困难的相关检查就做完了。

    转速不稳和功率不足:在确认没有故障代码的情况下,在做完日常保养的常规检查后,首先检查的是进气管路是否有漏气的地方,然后检查进气散热片是否干净,通透,再检查增压器是否正常。如果以上项目没有问题,那几乎是泵或者油头的问题了。

    冒黑烟:出现黑烟后检查进气方面有无漏气,增压器,然后需要专用设备检查油路。

冒白烟:如果不是柴油内含水过多,就是缸垫有问题或者那里有裂纹或沙眼。机油油面突然升高:需要确认里面是冷却液还是柴油,如果是柴油一般是油头尿尿了,否则就大了,如果是冷却掖,检查油头下面的导套,如果不是需要给冷却系统打压确认。

    冷却液里有油污:首先需要确认是机油还是柴油,如果是机油,给机油散热器打压,如果不是的话也是麻烦,柴油的话几乎是油头导套的问题。

    电路故障最简单,打电话或发短信给一故障代码,一般是小问题。

在确认故障修好车之后,需要找到故障原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工程机械作业现场受设备、配件、工具及油料等因素的影响,维修难度高。这时需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采用一些快速实用的应急修理方法。

  1.气缸衬垫烧坏在气缸衬垫烧坏一道小口时,可用石棉填补。面积较大时,可从废气缸垫的相同部位剪下1块贴补,或剪1块相同形状与厚度的高压石棉板,垫在烧坏处(干牛皮亦可暂用)。烧坏处如在两缸中间,需将石棉板或牛皮用铜皮包裹好后使用。烧坏特别严重时,可用高压石棉板在气缸盖上敲击成型后装复使用,气缸盖螺栓拧紧扭矩应比规定值大9.8N?m,无高压石棉板时亦可用低压石棉板代替,但拧紧扭矩要比规定值大19.6N?m。

   2.火花塞座孔滑丝可用牙膏皮或薄铜皮包在火花塞螺纹部分,然后旋入座孔。紧急情况下还可用冲子在座孔的周围冲眼,使向里挤压金属以固定火花塞。

    3.气门弹簧过软或折断可加厚度不超过2mm的平垫增加弹力。如果气门弹簧折断,可将断处磨平,在断处加两面有台肩的平垫装复使用。如弹簧折断成数节,可将气门挺杆调整螺丝拆下,使气门保持长久关闭(停止该缸工作)。rWY铁甲工程机械网-挖掘机网-工程机械网

   4.集滤器穿孔可用木塞堵住破口。如缺少机油,可用棉籽油、花生油、豆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暂时代替,回场后立即彻底清洗润滑系统并换油

   5.少数连杆轴承烧坏可用轴承合金或焊锡焊补烧损之处,再用三角刮刀、小刀等修刮至正常配合要求。也可用与连杆轴承厚度相同的紫铜板代替,但应钻好油孔,其轴承间隙应比标准间隙稍大些。若轴承和轴颈均烧损严重,可将活塞连杆组抽出,使该缸不工作。但同时应注意拆去该缸两只气门挺杆的调整螺丝,使气门保持关闭,并将该缸的连杆轴颈油孔堵塞,以免烧坏其他轴承。

   6.附件损坏风扇胶带折断时,可在折断的两端接头处各钻两个孔,用两根铁丝,按里面平行、外面交叉的方法扭紧。进出水软管如稍有破裂时,可用胶布或涂上一层肥皂的布将漏水处包扎,再用细铁丝或细绳捆紧。如破裂严重,应将软管拆下,从破裂处切断,用合适的竹管或薄铁管等,插在软管中间,用铁丝捆紧暂用。上、下储水室破漏时,可用棉布或木塞堵塞后捆紧使用。水芯铜管有轻微漏水时,可用肥皂把漏水处糊住。如漏水严重,可用尖嘴钳将漏水的铜管夹扁,或将铜管剪断,把两端头夹扁并卷曲。

    7.汽化器故障汽油器浮子破漏,可将汽油排除干净后,用焊锡焊补或用环氧树脂胶粘补,亦可用蓄电池封胶粘补。无法粘补时,可用软木纸叠起,铆上浮子臂暂时使用。针阀关闭不严时,可用研磨膏将针阀与阀座对研。若针阀丢失可用干电池的碳精棒照原样制作l只代用,也可用硬木棒或竹片放在火中烧成黑黄色,再在汽油里浸10-15min,并将表面加工光滑后代用。

汽化器损坏时,可则利用发动机运转时在汽化器混合室产生的低压来吸油。将油管的一端夹扁成1条0.2-0.3mm的缝隙,直接插入汽化器有节气门的混合中,或将油管接在汽化器壳一边的真空管上。

   8.汽油泵

     汽油泵膜片破裂时,可用塑料布涌衣、漆布等物,按原膜片形状裁剪(层数可根据需要定)后,夹装在原膜片中间源膜片的裂口应错开)代替。膜片弹簧折断时可用转向轴上端的弹簧代替。汽油泵摇臂折断或损坏严重,可用细铁丝或细绳拴

手摇臂上,拉到驾驶室内,用手牵动低速行驶。或用小油桶装上汽油,固定在比肖化器高的位置,把油管的一端接在汽化器的进油口,另一端接在小油桶上形成自式供油。

   9.油管破裂或折断

   油管破裂时,可将破裂处擦净,涂上肥皂再用布条或胶布缠在油管破裂处,最后在外表面涂上一层肥皂。油管折断时,可找1根与油管直径相适应的胶皮管、塑料管等与油管套接,并用金属丝捆紧,防止漏油。

   10.油箱渗漏或穿孔

   油箱渗漏,有条件时可用环氧树脂粘补;油箱穿孔,可用木塞堵住,必要时用铁丝将木塞捆牢。

网友A:
发动机使用电喷已经普及,优点是节约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