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的求助

楼主(2015-07-14):
我是新手,最近学习MCGS做屏,发现很多要用的“元件”图,在组态软件的“元件库”里都没有怎么办

网友A:
  不是可以自己替换图片的吗?? 上次看到我们老大玩过,有一个什么软件里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自己替换图片的吗?? 上次看到我们老大玩过...

那是自己截图保存的,截过的图保存起来是BMP格式,可以用,但是是死的,你画面不动还好,如果真正用在工厂运行的时候,动态画面是没用的,简单说就是不会生动形象的动起来,这个我也会,网上查了好多资料说第一,如果自己做的话会比较麻烦,还要自己画图,那不会画图怎么办,或者会画但不精通,这时间都浪费在画图上面了,屏还怎么做,好处就是画面能动起来,生动形象。第二,截图使用的拿来主义,虽然方便简单,但是画面是死的,没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