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驱动两轴

楼主(2015-07-14):
用欧姆龙的PLC驱动两个伺服,程式调试时,手动驱动两轴时,伺服能同时运动,在自动运行时,同时驱动两轴,只有一轴在运动,另一轴不动,但PLC端口有脉冲输出,以确定自动程序有问题,请问各位前辈原因在哪里,脉冲输出指令为PULS SPED!

网友A:
在自动运行前,确定下脉冲口灯是不是亮的,我在三菱上遇到过。

网友B:
你需要确认2轴的脉冲是否正确发出!

反正我用三菱欧姆龙还没有遇到该问题!

网友C:
你的两个轴重合了,分开即可,另外你可以把程序传上来,光分析有时候分析不出来,需要看具体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轴重合了,分开即可,另外你可以把程序传上来,光...

程序有干扰,具体问题还不知道。自动运行的重新写了,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D:
兄弟们,怎么样才能在论坛里赚积分啊

网友E(2015-09-10):
如果你确定是自动程序的问题,那可以检查几个方面:

首先是检查设定的地址是否正确,两个轴有没有混淆,比如最高速度什么的

然后看看指令的代码是否正确

最后可以通过一些标志位检查出问题的程序段去分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确定是自动程序的问题,那可以检查几个方面:首先是...

 把自动程序重新写了,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F(2016-06-28):
我在西门子PLC上遇到过,我的程序没问题,脉冲有输出,查出来是驱动器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