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怪故障

楼主(2015-07-14):
FANUC O TC数控车床上电出现X、Z轴同时窜动一下,后出现410误差过大报警,驱动是一体化两轴驱动,把Z轴动力线断开,上电不报警,X轴不锁死,伺服电机轻微振动,手盘Z轴丝杆,X轴跟着转动后报410。断开X轴动力线,上电不报警,但Z轴不锁机。

我将X、Z轴互换工作正常,也就是把X控制Z,Z控制X,所有参数没有动,工作正常,恢复正常接法上电就报410,

网友A:
轴卡故障,原因是轴卡在接收编码器反馈信号时延迟以致电机超调失控。如果系统使能后能盘动轴更不用说一定是轴卡故障,而且一定4N0报警(N任何轴)。轴卡修理比较困难很有可能专用芯片坏了,购买不到。拆下记录型号到淘宝上购买一块轴卡,比修理快捷方便,价格相差不多。

楼主:
谢谢回复,我前面也怀疑轴卡和驱动有问题,但轴卡和驱动已对换过,故障现象不变,郁闷中。

网友A:
状态没说清,放大器报警号、诊断报警状态720、721、760、761、770、771。开机后用手摇编码器移动单轴观察状态,并观察800以后移动位置及状态。应该都能显示出来,0系统的诊断信号很能说明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