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的fwd rev 按钮

楼主(2015-07-14):
新手,

我知道,在变频器面板上面有fwd rec旋钮,调解正反转。

但是在这个原理图上,5.6接线柱连接的外置开关同样可以控制正反转,这不就是外置控制正反转了吗,与直接在面板上调解fwd rec旋钮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区别,但是,需要在变频器参数中设定是外部控制变频器正反转还是面板控制,两者不能同时控制。

网友B:
面板控制操作正反转使用FWD REC

5,6是端子控制时,使用强制按钮控制正反转开关接通,变频器才能运转

网友C: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不同,面板上面有fwd rec旋钮是面板操作的时候用的,5、6端子是端子控制时用的。

面板控制(本地控制)与端子控制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可以在变频器参数里边设置。

网友D:
  我只知道是控制方法不一样,一个是面板控制,一个是端子控制,这样理解对吧 !

网友E:
差不多是本地控制与远程控制的差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不同,面板上面有fwd rec旋钮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