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供电电压突然增高,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2015-07-15):
正常的供电电压是380/220V,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电压升高到420/290V左右时,会对驱动器、家用电器等用电设备造成什么后果?  如何防备和杜绝此类现象呢?

网友A:
瞬间估计到影响不大  如果长时间  恐怕用电器都受不了

网友B:
线电压经常是400V多,420V也是常见的,不过相电压290V就太异常了。我家的电压经常在235-240V,此时的线电压应该是407-416V,没超过10%属正常。

网友C:
烧毁!电器基本都在输入元件第一就打坏!除了使用稳压器以及过压保护器件保护无其他能保护得了!首先低压供电用户定期对零线端子以及重复接地的巡视保养,保持良好。低压用户短时过压既有零线故障又有雷电涌浪造成,以及功率因数过于接近1。比较重要用电电柜安装雷电涌浪模块防止过压。不要将无功功率因数过于接近1,应保持在0.9-0.98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线电压经常是400V多,420V也是常见的,不过相电压...

网友E:
工业上用的驱动器,问题不大,但是会击穿家用电器,对家用电器伤害比较大,预防措施:

1工业上加装电影检查仪表或者继电器

2加装稳压器电源

网友F:
分两方面说:

1、家用电器

电压突然从220V上升到290V电压,许多家用电器会损坏,高压维持时间长短与损坏严重情况有关,由于1个周波为20ms,以s作为数量级的持续高压就可以造成家用电器损坏。相对的只是发生在半个周波的突然变化,一般不会造成家用电器的损坏。而如果在夜间用电低峰,持续290V电压加载在工作的家用电器上,几乎100%会损坏!因为它远远超过设计电压,(甚至电网电压稳定性要求,对于3相,相当于500V电压)超过设计电压31%!

网友F:
2、工业电器

大多数工业电器容许短时的420V电压(+10%额定电压)但是对于长时间的420V电压,电器故障和寿命会缩短!这种情况仍然出现在夜间低用电负荷期间。

我们有如下经验,夜间电器故障较白天要多,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

380V电压等级的变频器,当输入电压变为420V时,中间直流电压由530V~540V上升到583V~594V,这会增加电容器漏电流,造成电容器过热。

对于电阻性负载(如加热器、电磁阀线圈),功率将比额定功率增加21%,会使电器过热烧坏!

网友F:
处理这个问题的措施,一般在低压测加串级稳压电源或将配电变压器更换为有载调压变压器。

对于变流装置,增加进线电抗器以抑制电压突然升高。

如果都没有条件,改变配电变压器分接头以使夜间电压降低,当然这也会使白天电压略低。

网友G:
问题:单相电压达到290没有天理了?除非零线异常

网友H:
这种现象 的话  60W灯的亮度  看起来比200W 还亮  短时间 电压 波动是正常的  如果长时间的家用电器必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