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不能进r0000

楼主(2015-07-15):
MM430变频器按任何键都进不了r0000,是什么原因?无法进行参数修改,BOP2操作盘。

网友A:
1,确认你的 BOP 键盘插座正常,按 上,下 箭头能显示别的吗 ?

2,可以查看 P0010 看看你的访问等级是什么 ?

3,断电后再上电变频器通电开始工作。按 P(访问参数键),进入参数的调整,按 上升 键调变频器显示到P0010,按 P 键,显示P0010的当前值,然后按 上升或是下降 键、,将P0010 的数值改为 1 ,再按保存。这时,变频器的相关参数处于可更改状态。然后,按下列顺序更改参数值(注:一下参数调整的顺序是,按到参数号后,按进入此参数的调试状态,再按、更改数值,再按将其保存,然后按

网友B:
R能开不能改!P才可以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