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流信号异常

楼主(2015-07-15):
ABB变频器输出电流信号接入PLC显示误报满量程,当时电机实际电流正常,PLC监控画面电流值达到满量程,持续有1个多小时后又正常显示,求原因。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接地和信号线有没有用屏蔽线啊?

网友B:
确实像是信号干扰,是否做好接地,接地体本身是否接地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接地和信号线有没有用屏蔽线啊?

信号线是屏蔽线,已接地。这个信号时好时坏,检查信号线没有问题绝缘和屏蔽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像是信号干扰,是否做好接地,接地体本身是否接地良好

接地良好,信号线绝缘和屏蔽都没问题,就是信号时好时坏,查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