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PLC部分程序块被加密,如何解锁

楼主(2015-07-15):
我们有款CPU226的PLC里面程序有一个块被锁了,不知道怎么解锁,也没提示要输入密码,其他块都有程序,就那个最重要的块一片空白,上面还有个锁的标志。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锁。

如果有好的解锁软件,请发给我,谢谢各位大神。

对了,还有一台机器被4级密码锁了,不能上载到电脑上,请教大神们如何解决。我没有源程序啊,不能下载进去。

网友A:
据说是要把芯片焊下来,修改。

网友B:
你有源程序也不能下载  4级密码禁止上传下载   除非清空PLC    密码如果你说的是POU的话 我可以解开  你也可以上网找下

网友B:
一般200不会有太复杂的程序  实在不行就重新编一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源程序也不能下载  4级密码禁止上传下载   除非...

 有没有解锁软件啊,发给我,我自己也练练解锁

网友C:
为什么一个问题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D(2018-03-26):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个问题需要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