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二次使用变频器,以前用过一次变频器,运气很好,没什么干扰,

楼主(2015-07-15):
  1. 如题,以前使用过一次变频器,什么也没防护,可能运气好,没什么干扰,

  2. 当时PLC的地,变频器的地,电机的地,都接在了一起,现在想想都怕,通讯线,也是普通0.3mm的红黑线,没有屏蔽,没有接地,就这样成功了

  3. 马上又要使用变频器了,感觉网上说变频器会产生好多干扰

    求助,PLC,变频器,电机的地该怎么接好,控制柜里,打算一边走PLC的弱电线,另外一边,走变频器,电源线,电机线。通讯线,想买西门子紫色双芯屏蔽电缆,大家看看,还需要注意什么,怎么网上说,两个变频器在一起也会干扰?

网友A:
每个工况使用情况不一样。

所以不要存饶幸心理,尽量布线合理,规范接线。使用屏蔽电缆。

网友B:
两个变频器是产生干扰,但是只要在安全距离内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C:
如果使用一个工控产品要有那么多禁忌,这个产品还能大量应用吗!

  1. 正规产品,EMC和EMI都应该符合标准要求的,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的干扰;

  2. 所有用电器的外壳都要与电源的零线(PEN或PE)连接,比如,PLC、变频器、电机的可导电外壳要一点与柜体的接地螺丝连接,不许串接;

  3. 变频器的通讯线,在干扰严重的环境,可采用屏蔽双绞线,一般情况普通电线就行。2台变频器在一起怎么就会有干扰呢?一台柜内装10几台变频器就别用了。

网友D:
我怎么那么幸运,遇到很多变频器干扰和调节阀干扰

网友E:
尽量布线合理,规范接线

网友F:
我经常做一个稍大的项目就是几十台变频器,要是互相干扰我不早就挂了?

AB系统配接AB变频器、AB系统配接SEW变频器、西门子配接MM4**变频器、三菱配接三菱变频器、三菱配接台达变频器、台达配接台达变频器;每次都是最少10台以上,大多数总线通信,还有485通信,就是没有出问题。

网友G:
控制线采用屏蔽线或双绞线,走线时候注意将强弱分开,分不开的时候,尽量不要保持平行,基本上都可以避免所谓的干扰

网友H:
做好等电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