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MP2310与上位机p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7-15):
请问,上位机用 PC+VC的编程方式,下位机用MP2310,二者之间该怎么通讯。

上位机如何访问下位机的寄存器?

具体的机制是什么?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485通讯, 通过MP2310设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485通...

谢谢帮助。

可以直接在控制器里面设置让上位机的VC程序访问MP2310的寄存器?

不是需要通过一个叫 MPSCOPE 的软件么?

此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485通...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我说的通讯是用网口通讯时上位机该怎么访问mp2310寄存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网口的话可以用modbus通讯协议,上位做主站,MP做从站,

       如果不支持就用无协议,上位发送通讯,MP需要写接受函数来接收。

      上位写或读MP的M寄存器内的数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网口...

非常感谢。

请问安川的梯形图扫描机制是什么样的?是先扫描孙图,然后扫描子图最后再扫描总图么?因为我看梯形图编译的时候是从孙图开始的。

另安川的梯形图有高速图低速图,请问具体哪些功能该放在高速图,哪些功能放在低速图里?

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扫描顺序:总---子---孙

       若程序较短,将程序全都放到高速图中,若程序较长,请将需要一次扫面完的程序放入高速图中。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6-09-21):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网口...

你好,我用的是MP2300S,想问的问题也是关于上位机与控制器的数据传输问题,我的就是将所有的数据在工控机(上位机)里面解析计算,最终将电机所需要转动的角度数据发送给MP,这个传输的方法,或者编程代码怎么写的?有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C(2017-03-20):
通讯手册上有计算机用程序代码。

参考就行了。

按MEMOBUS通讯,不要用MODBUS

网友D(2020-04-02):
MPScope ReadRegisterBlock可以读取MB类型地址吗?因为MB地址很多,一个一个读取,太慢了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网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网口...

您好,请问上位机使用扩展MEMOBUS与MP系列PLC通信,在指令中对于要操作寄存器是怎么进行区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通讯手册上有计算机用程序代码。参考就行了。按MEMOB...

您好,请问MP系列用MEMOBUS通信是怎么区分要操作的寄存器的?我看文档上只给出了寄存器范围,也没有给出寄存器地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