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控机做个控制系统怎么做?

楼主(2015-07-15):
我想用工控机做一个系统,AI,AO,DI,DO,测频信号都需要采集,能用工控机插几块板卡实现吗?工控机有自带的算法和画面组态软件吗?求大师给介绍下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采用数据采集卡,开关量信号输入输出没有问题(DI/DO),模拟量也没有问题(AI/AO),可以采用VB、VC、DELPHI、Labviw等编写,我已经做过相关项目,没有问题。

另:数据采集卡会有一张光盘,里面有具体的资料,采用VB、VC、DELPHI、Labviw等编写的例子,如果支持组态软件也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数据采集卡,开关量信号输入输出没有问题(DI/...

 DELPHI/LABVIW是免费的吗?

网友B:
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A:
是免费的,你只需在工控机上安装软件,可自己开发与设计,实现需求的功能!

网友C:
首先硬件,你可以两个主流平台的硬件PCI 或者PCIe,一个是研华,一个NI ,然后上位机软件,一大堆拉,看你熟悉哪个 ,VC,VB,C# ,DELPHI 或者LABVIEW ,都可以。不是太复杂,当然是你会的前提下。软件其实都要钱,只是用的<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