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OPC SERVER获取底层硬件数据

楼主(2015-07-15):
通过OPC SERVER,如何编程获取底层设备数据?谢谢

网友A: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B:
这个嘛,根据OPC的方法来做,比如添加GROUP ,每个Group添加ITEM ,来设置你要读取的PLC变量。建议采用OnDataChange的回调方式来读取,这样效率会比较高,就这么点东西

网友C: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数据接不过来

楼主(2016-12-06):
引用 网友B:
这个嘛,根据OPC的方法来做,比如添加GROUP ,每...

之前压根就没弄明白... OPC Client连接到OPC Server,在如你说的添加item就可以了,一般的组态王,WinCC等支持OPC的平台都能获取。

网友D(2017-02-09):
没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