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误格式化,求助

楼主(2015-07-16):
买了张6ES7 953-8LJ30-0AA0MMC卡,误格式化了,怎么弄?

网友A:
装进PLC,然后下载程序试试。

看能否下载进去。

网友B:
可以利用读写卡工具S7ImgRD.exe、S7mgWR.exe复制同型号卡的映像到损坏的卡中。

S7ImgRD.exe是将MMC卡的内容读出,存贮为映像格式。读出的映像文件可以经转换程序转为STEP7格式的程序。

S7mgWR.exe是将映像文件写到同容量的MMC卡中,实现卡的复制。

如没有同型号卡的镜像文件可以到网上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读写卡工具S7ImgRD.exe、S7mgWR...

网上没有此型号的镜像文件。

网友C:
你想做普通卡用呀?

不划算滴

网友D:
先在PLC上强格下试试。

不行就只有让卖你卡的人给你一份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