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位软件远程VPN访问s7400 PLC

楼主(2015-07-16):
上位机和PLC分别在A处和B处。A处和B处的路由器搭建了VPN通道,B处的PLC连接到路由器,并且设置了网关和子网掩码。A处的上位机连接到路由器,并且能上互联网。上位机是北京亚控的 king scada软件。请问以上的设置是否能实现上位机通过VPN虚拟网络采集现场的PLC数据?问题:

1、在网上查阅,有说需要做端口转发的,在B处路由器上开放102端口的,需要吗?

2、若想实现我说的功能,请问还需要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A:
如果A/B两处都可以上网,网络是相通的。

那么通信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