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驱动器长线驱动接松下PLC脉冲(本人无积分请见谅)

楼主(2015-07-16):
曾经用老同事给的图纸设计了台机器,使用松下PLC的脉冲输出口Y0、Y1、加2K电阻接到A5伺服驱动器上的长线输入(差动)接口上,44、45、46、47,脉冲和方向的另一端均接24V。机器可以正常运行,调机后满足产品需求。但最近发现这种接线并不是被推荐的,很是诧异,这样接线电机为什么可以运行,有没有不良后果。请大神解释。

网友A:
差分的为5V信号,要串限流电阻

网友A:
另外驱动器本身有集电极脉冲输入口,是1---7中的几个,具体的不太记得了

网友B:
长线驱动的接口原则上是要接收+/-电压信号的,你现在接的 是高/低电平信号。

很多接口本身为了提高兼容性,也可以接收高低电平信号,但是信号抵抗传输干扰的能力会比较差。正常差分信号,有个一两伏的干扰尖峰根本没有影响(工模干扰就更不用提了),但您这样的接法,有一两伏的干扰尖峰,足以影响信号传输了。

网友C(2017-12-03):
44-47为长线驱动输入,输入频率可以非常高,你的接法完全没问题,就是有点浪费资源。可以接到3-6输入口,这样也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