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请教个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我是用伺服带动一个大盘转8工位,现在伺服电机每转一工位停下后,有点冲,大盘像有惯性一样动下,我想请教下怎样让电机快到位时,让电机有个缓冲,不那么冲,有没有怎样写程序或者驱动器怎么设置!~国产汇川伺服!~谢谢!~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加大试试~~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改的说一下吧,学习学习。我们这里也准备做个这样的东西,不过后来改成机械方式的了,用的凸轮分割器,没用伺服、、、

网友C:
加减速调大一下试试,或加个减速机,换个大功率马达都可

网友D:
机械工程师偷了懒,如果是边沿驱动,对电机要求就很低了

网友E:
先说说现在是怎么控制的吧,自行车有自行车的改法,汽车有汽车的改。自行车刹车不好使,总不至于先换成汽车再装刹车片啊。

网友F:
用大惯量大功率伺服。用DD马达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了,低转速高扭矩。

网友G:
大转盘的转动惯量比是多少?这个先需要设置合适的转动惯量比获得合适的速度环刚性,如果还不能缓解就减小位置环增益,一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