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X-Programmer软件与CJ1W/CS1W-ETN21模块进行通讯? - 欧姆龙plc

楼主(2015-07-16):
假设电脑网卡的IP地址:192.168.59.54。①设置CJ1W/CS1W-ETN21模块的NODE号:NODE=0×161 +3 ×160=3②设置模块参数:CX-Programmer软件通过串口方式与plc在线上,PLC切换到编程模式,双击IO表和单元设置,在选项下拉菜单中选择创建,提示初始化总线,之后在机架中出现CJ1W-ETN21模块。双击CJ1W-ETN21模块,出现单元设置。设置模块的IP地址为192.168.59.03,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注:CJ1W-ETN21模块的IP最后一段默认与NODE号一致。点击传送(PC到单元)。③CX-Programmer软件新建工程,网络类型选择Ethernet,点击网络类型后的设定。网络中,FINS源网络/ 目标网络的网络号都默认00默认,节点号设定3。驱动中,IP地址设定192.168.59.03,端口号默认9600。④CX-Programmer软件点击在线,通讯完成。星科源plc欧姆龙plc

网友A:
其实,电脑和PLC的连接,设置好驱动就行。选择好相应的端口,设定好参数。

比较容易通信上的。

网友B:
楼主您好,我现在想用CJ1W-EIP21模块与外部设备通过EtherNet/IP进行通信,应该怎么设置呢?能否给个DEMO学习学习,luelyzeng@163.com   谢谢!!

网友B:
我是想用PLC做主端,对方设备做从端,通过监控对方设备数据进行控制,对方设备是支持EtherNet/IP的

网友C:
             武汉易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易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代理涉及可编程控制器 PLC、输入模块、变频器、软启动器、直流调速器、电源、触摸屏,MC数控产品等。如下:

变  频  器:MM420、 MM430、 MM440、 6SL3, 6SE70、 6RA70系列,

触  摸  屏:OP7,OP17,TP270,OP73,TP177,OP77A ,TP177B,OP77B,MP277-等系列,

数   控:6SN、1FT、6FC、6FX,1FK,6DD、6DS、1FE、6SY等系列工控机大量现货,库存大

低   压:3TF68/69,3RV,3RT,3RP,3TK,3TC,3UG,3RA,3RB,3RS,3RH,3RK,3RU等系列产品

仪   表:6DR,7MH,7ME,7MF,7ML, 7MB/7NG/7MC等

综   保:7SJ,7SR,7RW,7UM,7VE,7SD,7SS,7UT,7SC等

楼   宇:QAM,QFM,QFA,QBM,QPA2,QFA,VVF,SKP,VGF,RWF,AGA,LDI,QBE 等

公司专业维修PLC,变频器等备件产品,欢迎咨询,

变  频  器 系列

MM420、 MM430、 MM440、 (大量现货 优势产品)

G120 (大量现货),V20,V60,V80,V90 欢迎咨询

SIEMENS S7系列

ET-200 (现货多)

S7-200, S7200CN 大量现货

S7-300(优势产品,库存量大)

S7-400(优势产品,库存量大)

S7-1200,S7-1500

SIEMENS S5系列

S5-90U/95U/100U(国内最低价格并有大量现货)

S5-115U        (国内最低价格并有大量现货)

S5-35U/155U    (国内最低价格并有大量现货)

SIEMENS 其他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PLC编程软件

           价格优惠,欢迎询购,当天发货

手  机:13035108713      电话:027-87108161      传真:027-87869499

邮  箱:54365094@qq.com

商  务QQ :767792100   54365094

地址:武汉洪山区南李路27号拉德芳斯C栋1207    邮编:430070

   西门子最佳分销商 __更多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www.ettian.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现在想用CJ1W-EIP21模块与外部设备...

这个我也不太懂哦,如果有需要可以到我们学校让老师现场给你讲解一下

网友D:
太感谢了,这么详细的案例资料.

网友E(2018-04-24):
这么好的资料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