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U盘更新HMI工程?

楼主(2015-07-16):
U 盘更新工程步骤:
1)把组态好的工程进行编译后保存;
2)把工程拷贝到U 盘,把工程名称重命名为tmp;
3)把U 盘插入屏的USB 口,然后进入配置界面,进入配置界面方法,按顺序按屏的四个角,左上→右上→右下→左下顺序(或者屏启动时候按住屏幕进入配置界面)。

4)在配置界面点击“更新工程”会弹出更新对话框,然后输入密码“26470489”,点击确认,更新工程;
PS:关于密码——如果HMI 当前工程没有密码,则要输入密码“26470489”更新工程,如果HMI 当前工程中“设备设置”中设置了“更新密码”,则用新的工程更新旧的工程时要输入HMI 工程设置的“更新密码”。

5)等待工程更新完毕,会提示“更新成功”,点击“退出”退出配置界面或者重启后HMI 都会运行更新后的工程。
注意:
1、工程的软件版本,设备类型必须组态和屏一致,否则会提示“工程版本不正确”或者“工程类型不正确”;
2、工程在保存到U盘前必须进行编译,否则HMI会提示“存储卡中没有工程”;
3、我们有的时候还会遇见触摸屏无法识别U盘,可参考此处去解决~

网友A:
这个倒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