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旋转编码器的快慢控制伺服驱动器的速度

楼主(2015-07-16):
使用信捷的PLC,主要动作是plc根据外部编码器的速度的快慢来控制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急急急--最好有梯形图。

楼主:
急,请前辈们指点指点。

楼主:
烦烦烦,谁能帮帮忙啊。

网友A:
既然是反馈,估计要用到PID了。而且有一个问题,伺服本身应该带编码器信号输出吧,为什么还要用外部编码器呢?

楼主:
外部编码器是另一台变频器电机上,伺服速度快,为了保证速度一致。

楼主:
现有一频率D0是通过频率测量指令FRQM求的[不固定,忽大忽小],要求脉冲输出个数为2000{固定},什么脉冲输出指令能控制,plsf输出能达到,当定位不准确,还有什么指令吗?

网友B:
新人 急需台达方面的资料

网友C:
你这个关plc什么事,这好像plc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做的

网友D:
我现在也需要这个程序 ,你搞定了吗

网友E(2018-12-18):
求一个信捷PLC快速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