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S2机型编程问题?急求????

楼主(2015-07-16):
台达PLCES2机型中,在监控模式,在程序中更改寄存器D2501里的数据,D2502的数据也会变,反而亦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只一个这样)???????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兄弟最近头疼的事情很多啊!!!

网友B:
你把D2501定义为了32位数据,系统自动把D2501作为这个32位数据低16位,D2502为高16位。

你改的始终是一个变量。

网友C:
ES系列能不能做脉冲呀?通过浮点数运算可以做到么?

网友B:
ES有些吃力,还是用ES2吧。

引用 网友C:
ES系列能不能做脉冲呀?通过浮点数运算可以做到么?

 ES2表示无压力,ES就比较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