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电机驱动的匹配,多摩川与copley

楼主(2015-07-16):
想问下各位老师们,编码器是否需要和电机驱动器匹配,例如多摩川的编码器和copley的驱动,因为听人说有些日产的编码器只能用他的驱动才能用,如果需要匹配的话,都需要看编码器和驱动的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应该需要

网友B:
要匹配。

编码器是增量还是绝对,

    绝对的是什么输出格式(ssi、biss、endat等等),驱动器能不能接收。编码器的位数是否在驱动器可接收(设置)范围内。

    增量的是正弦波输出还是方波输出,

        正弦的是电压的还是电流的,驱动器能不能接收。

        方波的是pnp、npn、推挽式、差动,是TLL还是HTL。

        驱动器可能还会对每圈的线数有要求,但一般想碰到极限也不容易

网友C:
要匹配 但真正匹配在驅動器與電機的速度環 這個才是最重要

网友D:
匹配的包含两部分:电流环PI参数、速度环PI单位增益,要想获得最佳性能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