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u224的输出端,1m,2m必须接吗

楼主(2015-07-16):
新手,2区域输出那块,1M,2M都连在电源负极,感觉打叉的这两根线没啥用呢,不连上构不成回路吗,必须连吗

网友A:
M必须要接的,按照手册接线没错的。

网友B:
无论使用PLC本身电源,还是外接电源,M都必须接,否则无法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