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指令问题

楼主(2015-07-16):
33 LD M8000

34 TRD D0

37 LD<= D0 D213

42 AND<= D1 D214

47 AND< D2 D215

52 LD<= D0 D213

57 AND< D1 D214

62 ORB

63 OR< D0 D213

68 ORD= D200 D202

77 OUT M120

78 END

这些个指令是干什么用的?搞不明白!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很明显是读取PLC时钟,,与设定值比较,输出。。

楼主:
是与那个比较和触摸屏的时钟?我真的是搞不明白?

网友B:
trd是读时间,是plc内部时间,D0,D1,D2代表年月日 然后跟设定时间D213,D214,D215比较,符合条件就输出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一个定时条件,时间到执行某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