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11U系列驱动定位问题

楼主(2015-07-16):
有一台西门611U系列驱动和西门子伺服电动机,

伺服电机连接的部分有联轴器、减速机、皮带、以及旋转盘。

每次自动加工程序结束时,需要给主轴定位,但是这个主轴位置每次都是不同。之前没有这个问题。

请各位同仁们帮着分析分析,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主轴驱动   磨辊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驱动   磨辊系统

恩啊。。。赐教,,。

网友B:
每次主轴都要精确定位竟然还用皮带?要不要考虑机械的长期磨损导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主轴都要精确定位竟然还用皮带?要不要考虑机械的长期...

皮带是带齿的,皮带轮也是带齿的,要不每次都得手动操作,程序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