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汇川变频器怎么显示负载速度

楼主(2015-07-16):
各位大师,请问下汇川变频器怎么显示负载速度?我用的MD330的汇川变频器,直接跟触摸屏通讯。现在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负载速度。可就是实现不了,这里面是不是要设置一些参数?屏已经跟变频器通讯上,地址也没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汇川变频器操作面板参数只能看到反馈的频率,不能看速度。上位机通讯,查看地址1007貌似反馈的是速度,但是需要把反馈的值乘以0.3,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