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一下这一段程序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7-16):
33 LD M8000

34 TRD D0

37 LD<= D0 D213

42 AND<= D1 D214

47 AND< D2 D215

52 LD<= D0 D213

57 AND< D1 D214

62 ORB

63 OR< D0 D213

68 ORD= D200 D202

77 OUT M120

78 END

三菱的PLC;我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A:
切换到梯形图看看。

网友B:
就是一个时钟比较而已,不要想的太多。

楼主:
可是在人机界面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窗口调用这几个寄存器;是不是设定工作到一定的时间就会锁住PLC的M120;然后PLC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在人机界面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窗口调用这几个寄存器;...顺藤摸瓜啊找m120在其他地方的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在人机界面里面还...

呵呵;经过经过一下午的研究;已经知道了;是厂家用来锁定机器的!哈哈!不给钱没关系;到时候你的机器开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