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为什么我上载不到U盘呢

楼主(2015-07-16):
新手求指点。为什么我上载不到U盘呢   谢谢大家!!!

我UPLOAD几次 就是不见U盘里有文件

楼主:
真惨 没人回我,,,,,,,,,,,,,

网友A:
   你要现在优盘 创建个文件夹

网友B:
u盘里面建个数字或者字母的文件夹

网友C(2015-10-09):
可能是禁止上传了!禁止反编译,禁止上传 xob上传为0kb

黑屏 白屏 花屏 维修复制克隆都可以联系我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