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设备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5-07-17):
在组态王com1下连接了两个PLC莫迪康modbustcp   运行画面时,其中有一个设备一直提示“通讯恢复,初始化失败”采集不到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就代表没通信上啊。

就是组态王和PLC通信有问题,你检查下PLC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2017-03-09):
我是开始使用组态王,版本6.53版本,操作系统XP,研华板卡pci-1711,研华测试软件提供地址是000:《PCI=1711 I/O=9000H》,请问在板卡新建对话框地址填0对不?初始化又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