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于小型数控机床的重要性

楼主(2015-07-17):
     对于机器来说,比如最常见的设备小型数控机床对于这样的机器,电源是维持系统正常工作的能源支持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可以必做为他的心脏的动力来源。它断点或故障的直接结果是造成系统的停机或毁坏整个系统。

      同时,小型数控机床数控系统部分运行数据,设定数据以及加工程序等一般存贮在RAM存贮器内,就如电脑一样,系统突然停电后,有的可能会靠电源的后备蓄电池或锂电池来保持。 但是停电的时间过长停机拔插电源或存贮器都可能造成数据丢失,使系统不能运行。 同时,由于小型数控钻铣床设备使用的是三相交流380V电源,所以安全性也是数控设备安装前期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基于以上的原因,对数控设备使用的电源有以下的要求:

一、电网电压波动应该控制在+10%~-15%之间,而我国电源波动较大,质量差,还隐藏有如高频脉冲这一类的干扰,加上人为的因素(如突然拉闸断电等)。电高峰期间,例如白天上班或下班前的一个小时左右以及晚上,往往超差较多,甚至达到±20%。使机床报警而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并对机床电源系统造成损坏。

二、建议把小型数控钻铣床设备连接到单一电源上。如果需要用其他电源供电给电气设备的某些部分(如电子电路、电磁离合器),这些电源宜尽可能取自组成为小型数控钻铣床设备一部分的器件(如变压器、换能器等)。对大型复杂机械包括许多以协同方式一起工作的且占用较大空间的机械,可能需要一个以上的引人电源,这要由场地电源的配置来定。

三、小型数控钻铣床对于压缩空气供给系统的要求数控机床一般都使用了不少气动元件,所以厂房内应接人清洁的、干燥的压缩空气供给系统网络。 其流量和压力应符合要求。压缩空气机要安装在远离数控机床的地方。根据厂房内的布置情况、用气量大小,应考虑给压缩空气供给系统网络安装冷冻空气于煤机、空气过滤器、储气罐、安全阀等设备。

四、小型数控钻铣床对于工作环境的要求精密数控设备一般有恒温环境的要求,只有在恒温条件下,才能确保机床精度和加工度。一般普通型数控机床对室温没有具体要求,但大量实践表明,当室温过高时数控系统的故障率大大增加。

网友A(2018-08-22):
楼主说得很对,我们是做伺服的也帮客户做系统,当开关电源出现故障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设备的其它硬件受损。 比如PLC   触摸屏等

网友B(2019-12-10):
谢谢楼主分析!电源对自动化控制系统影响非常大,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