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断电数据保持的方法

楼主(2015-07-17):
       1.S7-200保存数据的方法
  RAM和EEPROM的作用
     (1) 用CPU中的超级电容器保存RAM中的V、M、T、C存储区数据(50h或100h)。
  (2) 用可选的电池卡延长RAM保持信息的时间。
  (3) 在CPU模块掉电时,设置为保持的MB0~MB13自动地被保存在EEPROM中。
  (4) 数据块指定的V存储区的值下载后保存在EEPRM中。
  (5) EEPROM存储卡的使用。
  2.用系统块设置PLC断电后的数据保存方式
  3.开机后数据的恢复
  4.用程序将V存储器的数据复制到EEPROM
  系统块中数据断电保持分两部分:MB0-MB13是一部分,是存在 EEPROM 中的。其他(V区,MB14-MB31,计时器和计数器的当前值)是另外一部分,是存RAM存储器里的。
  MB0-MB13如果被设置,在 CPU 模块失去电源的时候,被永久性保存在 EEPROM 中,所以就不存在保持的时间问题,EEPROM就像U盘一样,失电后数据不会消失。
  其他(V区,MB14-MB31,计时器和计数器的当前值)如果被设置,他们是保持在RAM存储器里的,RAM存储器是工作存储器,
  如果CPU 模块失去电源的时候,那么RAM里的数据靠电容或电池卡来维持,电池卡是需要单独购买,电池卡在电容放电完毕后起作用。
  CPU221和CPU222的电容可提供50小时的数据保持,其他的CPU可提供190小时的数据保持,前提是CPU必须上电24小时。
  电池卡可维持数据200天。

网友A:
掉电保持的地址少的话,直接设置下就行。

地址多就要编程。这个有点麻烦,编程错误的话会把PLC写坏,记得好像有次数限制。

不过网上有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