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PH仪表显示值波动大原因

楼主(2015-07-17):
    在线PH仪表显示值不稳定波动太大,在刚开始使用时标准液校正后2个小时就出现故障。具体现象是:被测介质PH值在6.8~7.2,当PH值在6.8是变送器显示值在5.9之间变动,当PH值在7.2时,变送器显示值在11处往下降,降到10后悔缓慢向下降低。更换新的变送器后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在线PH仪表显示值波动大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少出现的,进口PH计问题不会多,偶尔会出现这种问题。要看看是否新换探头?新换探头检查阻抗。没有换探头,检查盐桥。最后是否考虑更换探头。可能是接线有松动,紧一下接线端子。

  注:盐桥,参比电极插入被测溶液后,透过多孔陶瓷渗出少量KCl溶液,它内连参比电极,外接被测溶液,起了电接触的桥梁作用,就称之为盐桥。E盐桥溶液的渗漏速度对液接电位有较大的影响:渗漏速度过慢造成液接电位不稳定;而且如果被测溶液压力升高,渗漏速度更慢,被测溶液可能进入参比电极内,使酸度计失灵。

  pH6.8~7.2,氢离子个数变化在4个左右,折换到mv信号,是非常微弱的。如果放大器按照这个比例放大,换一种缓冲液,大概就指示-2或者16了。

  结合你换变送器后故障消失,所以我分析是偶然,如果你那时候根本没换缓冲液,PH计大概也会乱跳,凑巧了。7.2的缓冲液?一般常见4.0、6.86(或7.0)、9.18(或9.0),而且pH标定,缓冲液必须差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