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自动出焊丝的命令在哪里?

楼主(2015-07-17):
请问安川机器人自动出焊丝的命令是在哪里添加?叫什么?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是手动送丝还是焊接时自动送丝?

       焊机是什么品牌?自动送丝都是在焊机设定的。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看梯形图送丝就知道啦。

一般是IO最后那两个

网友C(2016-08-31):
在示教模式下,按9出丝,按6退丝

网友D:
一般是IO最后那两个

网友E(2016-12-06):
在数字键位置有专用键盘,操作焊丝

。。。。

网友(2017-05-02):
键盘可以操作焊丝的出和退

。。。。

网友:
键盘可以操作焊丝的出和退

网友F:
看梯形图送丝就知道啦。

一般是IO最后那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