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8200变频器频率波动大

楼主(2015-07-18):
Lenze8200变频器频率波动大,导致循环泵的流量忽高忽低。我们变频器换 循环泵,I/O模块,循环泵的电源线都更换过,流量还是不稳定。后面我们测了给变频器的模拟信号的电压波动大,模拟信号有波动,频率也跟着变。还是找不到变频器的频率波动的原因?

网友A:
调节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PID.....参数。。。。。。。

具体怎么调?谢谢。这个选项在哪里?没有调过。PID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调节PID.....参数。。。。。。。     内容的回复:具体怎么调?谢谢。这个选项在哪里?没有调过。PID是什么参数?

是插在变频器上的面板上调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调节PID.....参数。。。。。。。     内容的回复:具体怎么调?谢谢。这个选项在哪里?没有调过。PID是什么参数?     内容的回复:是插在变频器上的面板上调吗?

望请教,怎么通讯网调节?具体操作。我们搞机械维修的,碰到软件参数这块就不行了。我这边的是西门子s7-300plc,模拟信号都是I/O模块给Lenze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