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周期停止按钮怎么使用

楼主(2015-07-18):
初学者,按下周期停止按钮,设备运行完后停止,不知道怎么写这个程序

网友A:
你说的周期是设备重复动作的周期吧,如果能说出具体每个周期怎么动作就好说了,每个周期动作完成并跳转到起始状态是需要一个条件的,将这个按钮控制一个中继,用中继将条件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8-28):
这个是设备逻辑,不是PLC停止,不要用PLC的STOP命令,可以按键复位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来点启动其他的设备逻辑,这样这个中间继电器如果没有开启,所有的逻辑就不符合条件,就不会启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