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id问题

楼主(2015-07-18):
pid控制,咋样让电机在10分钟内从30hz降到5hz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PID到底在哪里设置。比如Lenze变频器的PID怎么设置,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变频器频率波动大,导致循环泵流量波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PID到底在哪里设置。比如Lenze变频器的PID怎么设置,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变频器频率波动大,导致循环泵流量波动大。

自己写了个程序,用脉冲,降速时记频率,再除以设定时间,看每秒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