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id

楼主(2015-07-18):
咋样使用pid,让电机从十分钟内从30hz降到5hz,急急!求解,帮帮忙大家

网友A:
300PLC的PID功能 您在OB35里调用标准块就行了,比如FB41 上面也就那么几个引脚有用,比如手自动切换,手动给定,自动设置,反馈信号,P参数(GAIN增益)I参数(TI)D参数(TD)和输出的LMN有用,你调用FB41后不会填引脚,可以F1帮助。具体你PID要实现的现场控制,你需要一点点测出来,一般就调整P参数和I参数就行,直到你满意的结果就好。

网友B:
电机从十分钟内从30hz降到5hz,  不用pid吧 ,直接变频设置减速时间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