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程序解读

楼主(2015-07-19):
各位砖家本人求解一套吹灰PLC程序,万分感谢!!!!!!

问题:

程序全文没有示意,此逻辑包含20个长吹,5个固定吹,12个半伸缩吹,包含系统的阀门和系统故障报警等,不明白的地方在于

                         吹灰器启动条件和故障条件是那些步?谢谢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
全图没有示意,看不懂啊,觉得没有头绪?

网友:
程序全文没有示意,此逻辑包含20个长吹,5个固定吹,12个半伸缩吹,包含系统的阀门和系统故障报警等,不明白的地方在于    每组吹灰器的启动条件和故障条件是那些步?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对照硬件。。。。。光看程序没有用。。

对:   程序全文没有示意,此逻辑包含20个长吹,5个固定吹,1... 内容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对照硬件。。。。。光看程序没有用。。回复内容:...

 我在发一个点表看看,这个点表也是我试出来的!

网友:
这个是点表,还有一块模拟量输入、一块模拟量输出卡是用来控制吹灰气源压力的,在逻辑的最后有个PID块,模拟量输入为变送器压力信号,输出为PID阀位指令。

网友:
这套控制系统优点在于省了好多继电器、接触器,成本低,都公用了好多硬件设备!

网友B(2018-12-18):
这个需要对照硬件。。。。。光看程序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