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软件编程问题??急??

楼主(2015-07-19):
要与台达伺服驱动器通讯,为什么当M199得电后,不执行WODWR指令。M1122也不显示得电,如果将其强制ON得电后,再将M199也强制ON时,M1122会不得电?????

网友A:
M199强制ON时,M1122会得电

网友B:
把RSTM199延时一个扫描周期执行试试,得不得电,你眼睛看不到吧!再说还有M1140/M1141/M1129怎么处理的。

网友C:
M1122是一个送信要求,送完信,会自动复位,所以你不要纠结M1122显示不是显示得电,主要还是看看通讯上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