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多语言切换时文字长度问题

楼主(2015-07-20):
最近做几台出口设备,要求要中英文切换,功能很容易实现,可文字长度实在让人头疼,只能做好一种语言的,另一种语言画面效果很难看,长短不一,咨询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翻译来自网络,可能不太对。

网友A:
不要弄得这么严谨或者说全面,有个简单的意思就可以了,比如你这个,直接就放一个production或者total,西班牙语,俄文,土耳其语,叙利亚,阿拉伯文,估计弄过十几种外文的界面,直接在谷歌翻译,截图,然后以图片格式放旁边就好了。再有就是别用触摸屏的啥外文字库,做好中文界面,把所有的界面全部复制另做一套界面,一般就简单修改画面切换关系。上电第一画面弄两个键,一个指向中文,一个指向外文,或者上电就外文界面,然后放一个中文画面进入键就可以了,方便同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弄得这么严谨或者说全面,有个简单的意思就可以了,比...

目前我是这么做的,但画面太多了,做了40多页

网友A:
这么多页面工人咋操作,是不是要专门培训一个月就为这个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页面工人咋操作,是不是要专门培训一个月就为这个触摸屏

用得着这么久吗,两天就翻熟了。

网友B:
可以用适当的缩写。然后在触摸屏专门列一个页面,里面标注所有用到的缩写的原文,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适当的缩写。然后在触摸屏专门列一个页面,里面标注...

少的还可以,多的就不太好了。

网友C:
我都是两行,英文

网友D(2017-02-13):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适当的缩写。然后在触摸屏专门列一个页面,里面标注...